点胶机常见的问题

楼主(2021-06-10):
点胶机常见的问题
1、点胶机最常遇到的问题是阀门问题,下列为解决胶阀使用时经常发生的问题的有效方法
胶阀滴漏此种情形经常发生予胶阀关闭以后。95%的此种情形是因为使用的针头口径太小所致,太小的针头会影响液体的流动造成背压, 结果导致胶阀关毕后不久形成滴漏的现象。过小的针头也会影响胶阀开始使用时的排气泡动作只要更换较大的针头即可解决这种问题。锥形斜式针头产生的背压最少,液体流动最顺畅。液体内空气在胶阀关毕后会产生滴漏现象,最好是预先排除液体内空气,或改用不容易含气泡的胶.或先将胶离心脱泡后在使用。
2、出胶大小不一致
当出胶不一致时主要为储存流体的压力筒或空气压力不稳定所产生。进气压力调压表应设定于比厂内最低压力低10至15psi.,压力筒使用的压力应介于调压表中间以上的压力, 应避免使用压力介于压力表之中低压力部分。胶阀控制压力应至少60psi以上以确保出胶稳定。最后应检查出胶时间.若小于15/1000秒会造成出胶不稳定.,出胶时间愈长出胶愈稳定。
3、流速太慢
流速若太慢应将管路从1/4” 改为3/8”。管路若无需要应愈短愈好。除了改管子,还要改出胶口和气压,这样完全加快流速。
4、流体内的气泡
过大的流体压力若加上过短的开阀时间则有可能将空气渗入液体内. 解决方法为降低流体压力并使用锥形斜式针头。
5、胶水堵塞
此种情形主要因过多的湿气或重复使用过的瞬间胶。应确保使用新鲜的瞬间胶。将管路以未含湿气的Aceton丙酮彻底清洗过。使用的空气应确定完干燥且于厂内空压与胶阀系统间加装过滤器。(以上方法如仍然无效,则应使用氮气)。
6、点胶时断胶原因
第一:检查胶水是不是有问题(比如胶水中含有气泡,有颗粒沉淀物之类等),这种情况下会使点胶机产生点胶断胶的问题;
第二:点胶控制器是否工作正常,因其工作的不正常或者其本身性能的不足,也会出现点胶断胶的问题。
第三:UV胶即紫外线固化胶。确定使用黑色的管路。勿直接添加UV胶于压力筒旧有的UV胶上。 先将原有UV胶放掉, 再胶UV胶倒入空的压力筒. 压力筒内的UV胶往往经过一段时间后会产生气泡而造成出胶不稳定。

网友:
    流速若太慢应将管路从1/4” 改为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