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铜箔走线宽度 和过流能力

楼主(2021-06-10):
    PCB铜箔需要通过40A的电流,看资料要求铜箔宽度要45毫米,但是我只能走20毫米的铜箔走线,可以通过GND过孔来解决通流能力嘛,还是开天窗加焊锡加大过流能力

网友:
    1.增加孔换层到其它层增加过流通道(如表层23mm底层22mm,过孔数量也要满足要求)
    2.增加铜箔厚度(如1oz的铜改成2oz甚至3oz)
3.线上开窗,后期自己手动增加锡的厚度(可能有短路的可能?)

网友:
    2楼说的好清楚啊

网友:
    2楼说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