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作图里面如何分别设置双纵坐标的刻度

楼主(2021-06-10):
matlab作图里面如何分别设置双纵坐标的刻度?工作遇到如下问题:
需要设置双y轴的刻度,用到以下函数,
set(gca,'XTick',[0:5:100])
set(gca,'yTick',[0:10:350])
只是设置左边的y轴刻度,请问各位高手,右边y轴怎么设置刻度标注?

双纵坐标的标注已实现
[AX]=plotyy(x1,y1,x1,y2);
set(get(AX(1),'Ylabel'),'string','left Y-axis‘);
set(get(AX(2),'Ylabel'),'string','right y-axis');

网友A:
双坐标是x,y轴都有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坐标是x,y轴都有是不

你就不能把人家题目好好读一下吗

网友:
你还不是很了解plotyy的返回值
[AX]=plotyy(x1,y1,x1,y2);
得到两个axes句柄,AX(1)和AX(2)
set(AX(1),'yTick',[0:10:350])  设置左边Y轴的刻度
set(AX(2),'yTick',[0:10:350]) 设置右边Y轴的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