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设计pcb时,怎样调用库中的元件

楼主(2021-06-10):
pads中设计pcb时,怎样调用库中的元件

网友:
PADS设计PCB,如果在正常模式下,那么只能遵循从原理图或者网络表导入的元件和连接,严格遵循规则,不允许添加或者删除元件等操作

如果要直接在PCB中修改,则必须进入ECO模式,在eco模式下,不遵循规则,可以像在protel中那添加元件、网络及走线

网友:
可以自己建一个库然i后把原件添加进去,pads的库管理相对复杂,不像protel那样集中便于管理,pads的原件创建,网上有很多,你可以查一下。一步一步来很快的,另外pads有自己的封装制作软件,你可以试试

网友:
打开PCB文件后在工具栏选择ECO模式,出现对话框,直接点击OK;再点击元件添加按钮(add Component),出现对话框,选择下拉菜单(Library),选择你的元件所在的库;预览区(Picture)将显示元件,(知道元件在那个库,可以直接在Items框里输入一个*号,点击右侧的Apply键,就可以在上面的列表里查找你的元件);找到元件后,点击最右侧的Add按钮即可添加元件到PCB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