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电源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1-06-10):
电脑的电源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
电脑电源的输入电压,有宽幅的也有窄幅的。

这个要看电源的品牌和型号了。
常见的宽幅电源基本上都是从150V~260V的,我这里也是因为电压的问题,配置的航嘉电源是从100V~240V的,即使电压低到100V也能提供稳定的输出,电脑也不会出现死机重启等现象。

窄幅电源的输入电压一般都220V左右。
而电源的输出,有1.5V、3.3V、5V、12V等。

网友:
开关电源的工作电压范围在180-254伏特之间。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目前,开关电源以小型、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是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源方式。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军工设备、科研设备、led照明、工控设备、通讯设备、电力设备、仪器仪表、医疗设备、半导体制冷制热、空气净化器,电子冰箱,液晶显示器,led灯具,通讯设备,视听产品,安防监控,led灯袋,电脑机箱,数码产品和仪器类等领域。

网友:
常见的150-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