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 造成CAN总线模块损坏的原因

楼主(2021-06-10):
can总线模块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但凡是和CAN总线沾边,应用CAN总线进行通讯的设备,我们其实都可以称其为CAN总线模块。不过,一般情况情况下,我们更喜欢叫USBCAN分析仪或者CAN总线数据转换设备为CAN总线模块。CAN总线模块是我们进行CAN总线使用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应该在平时的操作中,严格遵守操作规则,防止设备的损坏。那么,都有什么因素可能造成CAN总线模块损坏呢?我觉得总体分成两点:

  第一点,物理撞击,尤其是从比较高的地方掉落,造成设备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开焊,设备使用异常。

  第二点,设备被连入了超过规定范围的大电流电压,损坏了相关的元器件,设备工作异常。

网友:
    CAN总线模块是我们进行CAN总线使用必不可少的工具

网友:
    应该在平时的操作中,严格遵守操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