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分流电阻_分流电阻的计算方法

楼主(2021-06-10):
什么是分流电阻

  分流电阻是一种使用非常低的一个电流表电阻高精密电阻测量电路中的电流通过。它是与某一电路并联导体的电阻。

  与某一电路并联的导体的电阻。在总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在某一电路上并联一个分路将能起到分流作用,部分电流由分路通过,使通过该部分电路的电流变小。分流电阻的阻值越小,分流作用越明显。在电流计线圈两端并联一个低阻值的分流电阻,就能使电流计的量程扩大,改装成安培表,可量度较大的电流。 阻值的选择直接影响分流电流比例。

  在总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在某一电路上并联一个分路将能起到分流作用,部分电流由分路通过,使通过该部分电路的电流变小。 分流的尺寸可供选择的范围从到下一个放大器和电流数百数千,但价格可能会非常昂贵。

  分流电阻的特性

  1、结构优良

  2、稳定性能高

  3、阻值精度准确

  4、小体积方便安装

  5、耐高温, 低噪音

  6、安全性能良好

  7、焊接性能良好

  分流电阻的计算方法

  电路中分流电阻计算的方法如下:

  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V至2.4V(一般取2V计算)并不是1.5V以下为安全工作电压,工作电流为十几到几十毫安(一般取20MA计算),用电源电压减去发光二极管压降,再除以工作电流,就是限流电阻大小。假如用一个6V电源带一个发光管,则是(6V-2V)/20MA=200Ω

网友:
在总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在某一电路上并联一个分路将能起到分流作用,部分电流由分路通过,使通过该部分电路的电流变小

网友:
分流电阻的阻值越小,分流作用越明显

网友:
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V至2.4V(一般取2V计算)并不是1.5V以下为安全工作电压,工作电流为十几到几十毫安

网友:
分流的尺寸可供选择的范围从到下一个放大器和电流数百数千

网友:
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