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ce和pspice两者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2021-06-10):
spice和Pspice两者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
一般我这么理解,spice属于算法,不同的公司在这个算法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算法或者加上图形界面pspice就是其中一种,还有hspice或者fast-spice什么的

网友:
这三个都是电路的仿真软件

spice是基本版 也是一种算法 是后面两个的基础

pspice是第二个版本
hspice是在spice和pspice的基础上改良的   不过厂家是不一样的

网友:
关系也不大,不是同一家公司做的,功能上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