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的高低会导致电机损坏吗

楼主(2021-06-10):
生产实践中电压过低往往导致电机的损坏,绕组高温绝缘损坏匝间短路导线熔断。

  有用功率公式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电压降低,那么电流必定变大,最终电机损坏。个人认为这种表述是不正确的。因为电压的下降实际导致的是电机输出功率下降,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功率的下降必定导致转速的下降,当输出功率少于负载,电机转速会逐渐降低至停止不动,直至绕组损毁!

  电机正常工作时,电能部分转换为机械能,还有部分转换为热能,机械能用来带动负载工作,无法避免产生的热,通过散热风扇和辐射向外界散发,保持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电机不会损坏。当电压降低,当转速降低,转子产生的反电动势趋零,电枢中阻碍电流流过的反电动势趋零,流过的电流将增大,散热风扇停止工作,唯一阻碍电流流过的只有感抗,热量在电机内部积聚,最终导致电机的烧毁!

  烧毁电机的电压还是电流的问题,就跟电人的是电流不是电压一样,电机烧毁了是因为负载不变,电机内阻不变,电动机对电源索取的电流就更大了,用公式表示就是,电机电流=电机功率/(1.732*电机电压*电机功率因数*电机效率,电流增大,漆包线发热就大,超过一定温度,漆包线绝缘漆融化就短路烧毁绕组了。

  首先电压降低、电机负荷基本不变,必然导致电机转速下降。由于转子转速与定子磁场转速差增加,电机的电流必然增加,如果电流过大就会烧毁电机。

  功率不变,电压小了,电流就大了,电流一大热量散不出去,时间长了就会匝间短路而烧毁。

网友:
有用功率公式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电压降低,那么电流必定变大,最终电机损坏

网友:
功率的下降必定导致转速的下降

网友:
由于转子转速与定子磁场转速差增加,电机的电流必然增加,如果电流过大就会烧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