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涂层种类

楼主(2021-06-10):
(1)HASL-Sn、SnPb
1)涂层特征
HASL(热风整平)可获得平滑、均匀、光亮的Sn、SnPb涂层,热风整平分垂直和水平两种。

① 垂直式:在PCB进行热风整平提升过程中,由于钎料的自重及表面张力作用,易导致焊盘涂层出现上薄下厚的“锡垂”现象。焊盘表面的不平整,共面性差导致SMT的焊接质量问题。

② 水平式:为了克服垂直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水平式,它的优点如下:
浸钎料时间短,受热冲击小,板子不易翘曲;
钎料分布均匀,平整度高,涂层厚度可达2.54~12.7μm;
自动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产能大。

2)对热风整平质量要求
① 外观应光亮均匀完整、无半润湿、无结瘤、无露铜等缺陷;
② 阻焊层不应起泡、脱落和变色;
③ PCB表面及孔内无异物;
④ 钎料厚度均匀,并符合IPC-6012标准;
⑤ 附着力不小于2N/mm;
⑥ 可焊性要求:使用中性助焊剂,3s内应完全润湿。

(2)ENIG Ni(P)/Au涂层
1)涂层特征
ENIG Ni(P)/Au工艺是在PCB板涂覆阻焊层(绿油)之后进行的。ENIG Ni(P)/Au层既适合压焊(邦定),又适合高温焊接。
ENIG Ni(P)/Au向PCB板提供了集可焊、导电、散热功能于一身的理想镀层,由于无电沉积的化学镀层,镀层厚度均匀一致性可达施镀的任何部位,且设备和操作都不复杂。

对ENIG Ni(P)/Au的最基本要求是可焊性和焊点的可靠性,需经受2~3次焊接。就该镀层的实质而言,化学镀Ni是主体,化学镀Au只是为了防止Ni层的钝化而存在。化学镀Ni层厚度为3~5μm,含P 6%~10%,镀层成分为Ni3P,无定形结构,非磁性。由于化学镀镍层是处于元器件引脚和铜焊盘之间,为保证焊点的可靠性,要求化学镀镍层有较高的延伸率。

化学镀Au纯度99.99%,薄Au层(又称浸Au、置换Au)厚度0.025~0.1μm。化学镀厚Au层(又称还原Au),厚度为0.3~1μm,一般在0.5μm左右,镀层硬度HV0.160,它应在薄Au层上施镀。

化学镀镍的含P量,对镀层可焊性和耐腐蚀性是至关重要的。一般以含P7%~9%为宜(中磷)。含P量太低,镀层耐腐蚀性差,易氧化,而且在腐蚀环境中由于Ni/Au的腐蚀原电池作用,会对Ni/Au的Ni表面层产生腐蚀,生成Ni的黑膜(NixOy),这对可焊性和焊点的可靠性都是极为不利的。
P含量高,镀层抗腐蚀性提高,可焊性也可以改善。

2)ENIG Ni(P)/Au质量要求
ENIG Ni(P)/Au质量要求:金黄色,色泽不发白、发污,无氧化迹象,无细小凹凸斑点,无渗镀、漏镀。3M胶带试验不剥离、分离、无露铜。可焊性试验为全润湿,厚度通常为:Ni,2~5μm;Au,0.05~0.1μm。

3)ENIG Ni(P)/Au的问题
① 成本高。
② 黑盘问题很难根除,虚焊缺陷率往往居高不下。
③ ENIG Ni/Au表面的二级互连可靠性要比使用OSP、Im-Ag、Im-Sn及HASL-Sn涂覆层的可靠性差。
④ 由于ENIG Ni/Au用的是镍和5%~12%的磷一起镀上去的,因此,当PCBA工作频率超过5GHz趋肤效应很明显时,信号传输中由于镍磷复合镀层的导电性比铜差,所以信号的传输速度变慢。
⑤ 焊接中Au溶入钎料后与Sn形成的AuSn4金属间化合物碎片,导致高频阻抗不能“复零”。
⑥ 存在“金脆”问题,降低焊点的可靠性。

(3)Im-Sn涂层
1)涂层特征
在PCB裸Cu板上化学镀Sn也是近年来无铅化过程中受重视的可焊性镀层。
Cu基上化学镀Sn从本质上讲是化学浸Sn,是Cu与镀液中的络合Sn离子发生置换反应,生成Sn镀层,当Cu表面被Sn完全覆盖,反应即停止。
当铜转移到溶液中时,锡沉积在基材铜上,Sn厚0.064~1.50μm,含有机金属化合物,表面平滑,不能进行引线键合。

2)涂层问题
① 成本比ENIG Ni/Au及Im-Ag低,大致与OSP相当。
② 存在锡晶须问题,对精细间距与长使用寿命器件有一定的影响。
③ 存在Sn瘟现象:Sn相变点为13.2℃,低于这个温度时变成粉末状的灰色锡(α锡),使强度完全丧失。
④ 纯Sn层在温度环境下会加速与Cu层的扩散运动,导致铜锡金属间化合物(IMC)的生长
⑤ 新板的润湿性好,但存储一段时间后,或多次再流后润湿性下降快,因此后端应用工艺性较差。

(4)OSP涂覆
1)涂层特征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Cu表面有机助焊保护膜(Organic Solderability Preservative,OSP),它利用某些环氮化合物很容易和清洁的铜表面起反应,这些化合结构中的氮杂环与Cu表面形成络合物,这层保护膜防止了Cu表面的氧化这一化学原理。根据不同的储存条件,反应生成的铜的络合物,理论上可使PCB保存期超过一年。

OSP与大多数有机助焊剂兼容,并能耐受3~4次组装焊接温度并保持其性能不变。当焊接加热时,铜的络合物很快分解,只留下裸铜。因为OSP只是一个分子层而且焊接时会被稀酸或助焊剂分解,所以不会有残留物或污染问题。工业应用已证实,OSP是可用的一种最低成本,也是一种可提供物理应力最小的表面可焊涂层。目前业界最通用的OSP产品系列如下所述。
Polyclad/Entek公司:Enteh 106A F2(无铅用)。

日本TAMURA公司:WPF-2O7(有铅制程,270℃下保护膜会破损分解,245℃可过三次IR);
WPF-21(无铅制程,330℃下保护膜会破损分解,265℃可过5次IR)。

2)涂层特点
① 表面均匀,共面性好,膜厚0.2~0.5μm;目前较多采用0.2~0.4μm,不同的厚度对助焊剂的匹配性要求也不同。
② 水溶性,加工温度80℃以下,PCB变形小。
③ 膜层不脆,对有铅、无铅焊接均能较好兼容,并能承受三次以上热冲击。
④ 成本低,工艺较简单。
⑤ OSP涂层与有机助焊剂和RMA(中等活性)助焊剂兼容,但与较低活性的松香基免清洗助焊剂不兼容。
⑥ 较厚的涂覆层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性和耐更高的温度,但也要求有更高活性的助焊剂。
⑦ 储存环境条件要求高,车间寿命短。
⑧ 对混合板,波峰焊接时需要更高活性的助焊剂。
⑨ 在温度高于70℃时,涂层可能退化,这种退化对可焊性可能产生影响。

(5)Im-Ag涂层
1)涂层特征
Im-Ag层既可以焊接又可“邦定”(压焊),因而普遍受到重视。
Im-Ag层本质上也是浸Ag,Cu的标准电极电位为φ0Cu+/Cu=0.51V,而Ag的标准电极电位为φ0Ag+/Ag=0.799V,因而Cu可以置换溶液中的Ag离子而在Cu表面生成沉积Ag层。
Ag沉积在基材铜上厚约0.075~0.225μm,表面平滑,可引线键合。

2)涂层问题
① 与Au或Pd相比成本相对便宜。
② 有良好的引线键合性;先天具有与Sn基钎料合金的优良的可焊性。
③ 在Ag和Sn之间形成的金属间化合物(Ag3Sn)并没有明显的易碎性。
④ 在射频RF)电路中由于趋肤效应,Ag的高电导率特性正好发挥出来。
⑤ 与空气中的S、Cl、O接触时,在表面分别生成AgS、AgCl、Ag2O,其表面会失去光泽发暗,影响外现。
⑥ 在焊接过程中,熔化的钎料合金开始时是在Ag涂层表面润湿、扩散,接着Ag被溶进熔化的钎料中。在Ag被完全溶解后,熔融钎料才对Ag下面的基材(铜焊盘)润湿和扩散。
⑦ 国外工业界对PCB表面Im-Ag涂层的组装性能进行了大量研究,确立了大量Im-Ag涂层的组装特性。例如,高温老化试验显示Ag层具有6个月的保存期,可焊性达到12个月。对于双面PCB或更复杂的PCBA组装件,Im-Ag表面多次再流焊接后仍具有良好的可焊性。
⑧ 美国Sandia国家实验室的研究试验结论:“与裸铜基板相比,Im-Ag表面确实改善了无铅SAC合金的可焊性。在使用相同助焊剂、焊接温度为245℃和260℃时,SAC合金在裸铜上的接触角分别为39°±1°和40°±1°;而在相同条件下,SAC合金在Im-Ag涂层上的接触角分别为30°±4°和23°±2°,Im-Ag涂层在较高焊接温度下可焊性具有优势。”

3.PCB表面涂覆体系的比较
在PCB组装选择一个替代的表面涂覆工艺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参数是可靠性、环境稳定性、高温稳定性、焊点的完整性、包括部件上引线键合在内的引线键合性及成本。
根据我们自己的大样本数工业应用的试验研究结果,发现Im-Sn(加热熔)在各种恶劣环境下暴露后,均表现了优良的可焊性,润湿性明显优于OSP、ENIG Ni/Au、Im-Ag等工艺。不同的PCB表面涂层上三种钎料在空气中的润湿性

网友:
在PCB组装选择一个替代的表面涂覆工艺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参数是可靠性、环境稳定性、高温稳定性、焊点的完整性、包括部件上引线键合在内的引线键合性及成本。

网友:
HASL(热风整平)可获得平滑、均匀、光亮的Sn、SnPb涂层,热风整平分垂直和水平两种。

网友:
垂直式、水平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