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滤波电路中,4、7端的电路的作用是什么?顺便分析一下整个电路?

楼主(2021-06-10):
在滤波电路中,4、7端的电路的作用是什么?顺便分析一下整个电路?

网友:
对电源滤波   去除高频的干扰

网友A:
    就是电源去耦,去除电源噪声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源去耦,去除电源噪声对电路的影响

我觉得也是

网友:
    10uf的是稳压保护芯片的,0.1uf的是高频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