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06-10):
自己设计的带通滤波电路(20Hz~2KHz),先是二阶高通滤波,后是二阶低通滤波。电路如下图。

测试频率特性还可以,但会有尖刺噪声,不知道怎么滤出去,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感谢!!!

网友A:
估计是低通滤波器在高频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低通滤波器在高频段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可能是运放本身的自激。一般需要在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小陶瓷电容。例如RC时间常数10us就差不多了。但看脉冲的间隔都相等,估计也可能是外来的干扰:例如开关电源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