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AD8479测μA级电流,外接大分流电阻1兆时误差电压会相当大,有什么办法可以解...

楼主(2021-06-10):
采用AD8479测μA级电流,外接大分流电阻1兆时误差电压会相当大,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AD8479能够分辨的最小电压是多少?

网友A:
    AD8479输入阻抗为1Mohm,外面接同级别的电阻肯定会增加误差的。可以考虑在进AD8479前,增加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479输入阻抗为1Mohm,外面接同级别的电阻肯定会增加误差的。可以考虑在进AD8479前,增加buffer。

    若将3个AD8479设计成仪表放大器,能否放大2μA信号,您能否给出参考设计图?

网友:
    多多讨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