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看着也不像跟随器的,原理是啥?

楼主(2021-06-10):
这个电路图用PROTEUS仿真,输入一个5V 50hz 的正弦波信号,输出一个2.5V的50hz 的正弦波信号。

看着也不像跟随器,请问原理是啥?

网友:
运放部分是跟随器,只不过前面有衰减。

网友:
“看着也不像跟随器”,就是跟随器,如何看它不像? 输入信号被R17+R18与R16分压约一半,很好算的。 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为啥说不像跟随器?

网友:
    就是跟随器啊大哥,幅值缩小是前面分压输入减小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