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裁剪丝印线?

楼主(2021-06-10):
测量距离找到了,但是丝印线怎么剪断?

网友:
画的时候分段画就可以了吧

网友:
头次看到剪短丝印,哈哈哈,长知识了

网友A:
这个刚好我知道,嘿嘿

在PCB库中点击编辑-裁剪导线或者按快捷键EK裁剪丝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刚好我知道,嘿嘿

在PCB库中点击编辑-裁剪导线或者按快捷键EK裁剪丝印线。

这个剪导线的,丝印线没有电气属性,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剪导线的,丝印线没有电气属性,不是这个。

这个也能裁剪断开啊

网友:
    我一般是重新画一根。

网友(2021-07-13):
    EK就能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