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请问各位大佬,除了大疆的无人机以外,还有什么小品牌的无人机,也挺好的...

楼主(2021-06-10):
请问各位大佬,除了大疆的无人机以外,还有什么小品牌的无人机,也挺好的,像素高那种,可以买配件那种 ?

网友:
航拍无人机只能选大疆,没有之一推荐,不用问为什么,你就想着全球70/100以上的占比的产品是什么概念就行了,大疆已经很亲民了,出不同梯度价格的产品。

网友:
    如果你连mini2都觉得贵或者买不起,那就先想方法赚钱而不是买代替品,也没有代替品,只有低质的便宜品。

网友:
    如果你是不想用大疆,预算又足,那就道通2吧,但我不建议买这个  购买无人机,还要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产品生态。比如教程,交流圈子,售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