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ARM9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10):
STM32和ARM9有什么区别?想买开发板,不知道买哪个系列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A:
就一般来看,STM32属于高性能的单片机,一般运用的场合多为应用控制,它主要是和51,AVR等竞争低端单片机市场,优势在于处理速度相对较高(F4现在最高180M),片上资源较为丰富。其实单就学STM32两个月足够了,做单片机还在于你程序写的如何,对外围接口电路掌握多少,SPI,IIC,SD卡,摄像头等。它的缺点在于RAM内存太小,一般就几十K吧,做音频,图像处理和浮点数计算的话速度还是太慢了。ARM的话,一般人们说ARM都是指的上系统,如果把ARM当单片机用,性价比是不够高的,S3C2440一般的主频可以达到400M,SDRAM一般64M,你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差距了。如果学习STM32、ARM的裸机编程可以模仿学习51单片机的思路,但是要想掌握ARM技术,还得学习例如嵌入式LINUX,内核编程,驱动开发,应用软件等等这些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般来看,STM32属于高性能的单片机,一般运用的场合多为应用控制,它主要是和51,AVR等竞争低端单片机市 ...

哇呜,分析的好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