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黑屏不开机怎么办——Agitek频谱仪维修工程师分享

楼主(2021-06-10):
频谱分析仪在射频领域应用非常广泛,有“射频万用表”的美称,在射频领域应用也是十分广泛的,而且一台高频段的频谱分析仪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中高端的仪器可能和一辆小汽车的价格不相上下。因此,在频谱分析仪出了故障的时候,多数人还是选择维修的,安泰测试维修中心总结了一下六大常见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输入端故障: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
3、测试分析故障:频率、相位测试异常
4、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5、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6、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7、其他使用问题等。
今天安泰频谱仪维修中心根据多年的维修经验,想跟大家分享常见故障之——黑屏不开机现象如何判断处理:
频谱分析仪与示波器类似,频谱仪内部有独立的电源模块为主板和各功能模块供电,故需着重关注用电安全。
造成黑屏的原因一般来说电源出故障的几率最高,因此先确定电源是否正常。频谱仪普遍采用开关电源,可利用开关电源的一般检修方法进行排除修复。若电源无问题,还有比较常见的原因是高压电路故障,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频谱仪的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器发出的来光是它内部灯管发出的,灯管特性类似于家用日光灯,但它正常工作时需要400~800V的高压,若灯管不亮,就先用高内阻万用表测试高压是否有故障,若高压正常,则更换灯管;否则就是高压逆变电路故障。
造成频谱仪不开机故障30%都是由于电源故障导致,下面安泰频谱仪维修中心分享频谱仪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仪器原装电源线;
2、确认仪器AC输入是否有110V/220V切换开关。若有,确认开关打在220V档位;
3、确认电网稳定。当电网中有大功率电器接入时,先关闭仪器,拔下电源线,待电网稳定后再使用;
4、开机时:先插上AC电源线,再按开机键开机;
关机时:先按关机键关机,再拔掉AC电源线;
5、注意仪器使用环境,定期清理灰尘。
以上有关频谱仪黑屏故障维修知识由安泰测试整理发布,如果大家在使用频谱分析仪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