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控制阻抗?

楼主(2021-06-10):
为什么差分、射频等这些信号要控制阻抗,我是画板子的,知道要这样做,但没问过原因,谁知道呀?: I. p1 U. J9 S6 o# ?

网友:
    IC 集成度的提高和应用,其信号传输频率和速 度越来越高,因而在印制板导 线中, 信号传输 (发射) 高到 某一定值后, 便会受到印制板导线本身的影响, 从而导致传 输 信号的严重失真或完全丧失

网友:
    我也没深究过这个问题,但是能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