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基础问题

楼主(2021-06-10):
matlab中A(j,[1:j-1,j+1:3])是什么意思?j行,[1:j-1,j+1:3]列?这个列里又是1:j-1行,j+1:3列?

麻烦大佬给解释下

网友:
    矩阵 A  中的 第 1  到  j-1 行    和 第j+11列  到  3 列  之间  范围的一个子矩阵
:   就可以理解为    之间  的意思

网友:
    J行,然后1:j-1列,j+1:3列,这种东西你自己设置一个矩阵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