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PCB板常用元器件维修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1-06-10):
  工业PCB板常用元器件维修要注意哪些事项?

  工业电路板损坏通常是某一个元件损坏,如某一个芯片,某一个电容,甚至一个小小的电阻,维修的过程就是找出损坏的元件加以更换。那么,工业PCB板常用元器件维修要注意哪些事项?

  1、阻值小的电阻和容量大的电容易坏
  阻值小的电阻常用于供电线路上起限流的作用,也就是起保险丝的作用;若电流过大,会把其烧断。另外,供电线路上用许多对地电容来滤波,若电压或电流不稳定就会击穿电容而导致漏电。

  2、电容损坏的故障特点及维修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具体表现为:容量变小;完全失去容量;漏电;短路。

  3、运算放大器的好坏判别方法
  不论是何种类型的放大器,都有一个反馈电阻RF,我们在维修时可从电路上检查这个反馈电阻,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阻值。根据放大器虚短的原理,如果运算放大器工作正常的话,其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必然相等!

  4、学会在缺少相关资料情况下,给工业设备进行维修
  可以举一反三,一通百通。比如开关电源,总离不开振荡电路、开关管、开关变压器这些。另外,维修时要讲究检修顺序才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短路径,避免维修不成,反致故障扩大。

  以上便是工业PCB板常用元器件维修要注意的事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