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就我!!两块板子通过连接器走高速差分信号,耦合电容怎么放?

楼主(2021-06-10):
大神,救我!!

初来乍到,误入硬件深海。

请问两块板子通过连接器走高速差分信号,耦合电容怎么放?有没有大神给指点一下。

跪谢。

网友:
    一般来说耦合电容靠近输出端就可以了,没必要输出端放一个,过了连接器又放一个

网友:
    方式一啊,显卡就是这么走的啊,TX放个电容就成了,RX不用了。

网友A:
    有的资料上要放在信号输入端,经过走线和连接器的衰减之后信号幅度下降,在耦合电容这个阻抗不连续点的反射会比较小,另外耦合电容隔直,放在输入端比输出端更合适一些。但是PCIE要求是放在TX端,实在拿不定主意让你们的PCB工程师做一下仿真比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资料上要放在信号输入端,经过走线和连接器的衰减之后信号幅度下降,在耦合电容这个阻抗不连续点的反射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