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PCB怎么样输出BOM单

楼主(2021-06-11):
TOOLS=>BASIC SCRIPTS后选中17项后看它的路径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要从 PADS PCB LAYOUT 中导出 BOM 有几种方法,较简单的方法为:

1.从网络上下载一个名字为 "EXCEL BOM.BAS" 的文件;
2.将 "EXCEL BOM.BAS" 文件放入“安装盘:\PADS  Projects\Samples\Scripts\Layout ”路径下;

3.打开需要导出 BOM 的PCB LAYOUT 文件;4.选择 "Tool--> Basic scripts -->Basic scripts...";
7.选择 "yes" or "no" ( 根据是否要依板层对零件排序来定);

5.选择 “Excel BOM " , 点击  “RUN" ,
6.选择 "comment" or "value" (根据你对元件的赋值情况来选择);

网友:
过来看看其他人怎么说,怎么讲解

网友:
首先把99se的文件加好网络 导出pcb 格式的文件

用pads2005转换工具 直接转换此文件 勾选所需要项目

打开pads 新建一个文件  导入刚刚转换的文件 即可
但因为低版本的不兼容性 还有软件的差异性 所以不建议用所导的文件来做生产 只适合查看

网友:
    我过来学习一下,看看你们是怎么导出BOM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