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如何得到输出模值(幅值),就是交流下如何达到复数电流的模值

楼主(2021-06-11):
比如以下的简单电路图,500Hz下电压源电流的幅值应该是0.069A。为何仿真的数据得到的12mA
图中电阻 电感非别为 2.6084和28.21m

网友:
multisim在二极管类中有桥式整流模块。

multisim是美国国家仪器(ni)有限公司推出的以windows为基础的仿真工具,适用于板级的模拟/数字电路板的设计工作。它包含了电路原理图的图形输入、电路硬件描述语言输入方式,具有丰富的仿真分析能力。

桥式整流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进行整流的最常用的电路,常用来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

网友:
应该是12mA左右的啊,下图是我的仿真结果。

你自己也可以公式计算。电感电压V1=L(dI/dt),电阻电压V2=IR,电源电压V=1*sin(2*PI*f*t)。

V=V1+V2,自己积分下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