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设计中射频接口和射频电路的特性

楼主(2021-06-11):
射频电路(RF circuit)的许多特殊特性,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说明,也无法使用传统的模拟仿真软件来分析,譬如SPICE。不过,目前市面上有一些EDA软件具有谐波平衡(hARMonic balance)、投射法(shooTIng method)…。等复杂的算法,可以快速和准确地仿真射频电路。但在学习这些EDA软件之前,必须先了解射频电路的特性,尤其要了解一些专有名词和物理现象的意义,因为这是射频工程的基础知识。

  射频的界面

  无线发射器和接收器在概念上,可分为基频与射频两个部份。基频包含发射器的输入讯号之频率范围,也包含接收器的输出讯号之频率范围。基频的频宽决定了数据在系统中可流动的基本速率。基频是用来改善资料流的可靠度,并在特定的数据传输率之下,减少发射器施加在传输媒体(transmission medium)的负荷。因此,PCB设计基频电路时,需要大量的讯号处理工程知识。发射器的射频电路能将已处理过的基频讯号转换、升频至指定的频道中,并将此讯号注入至传输媒体中。相反的,接收器的射频电路能自传输媒体中取得讯号,并转换、降频成基频。

  发射器有两个主要的PCB设计目标:第一是它们必须尽可能在消耗最少功率的情况下,发射特定的功率。第二是它们不能干扰相邻频道内的收发机之正常运作。就接收器而言,有三个主要的PCB设计目标:首先,它们必须准确地还原小讯号;第二,它们必须能去除期望频道以外的干扰讯号;最后一点与发射器一样,它们消耗的功率必须很小。

  小的期望讯号

  接收器必须很灵敏地侦测到小的输入讯号。一般而言,接收器的输入功率可以小到1 μV。接收器的灵敏度被它的输入电路所产生的噪声所限制。因此,噪声是PCB设计接收器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而且,具备以仿真工具来预测噪声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附图一是一个典型的超外差(superheterodyne)接收器。接收到的讯号先经过滤波,再以低噪声放大器(LNA)将输入讯号放大。然后利用第一个本地振荡器(LO)与此讯号混合,以使此讯号转换成中频(IF)。前端(front-end)电路的噪声效能主要取决于LNA、混合器(mixer)和LO。虽然使用传统的SPICE噪声分析,可以寻找到LNA的噪声,但对于混合器和LO而言,它却是无用的,因为在这些区块中的噪声,会被很大的LO讯号严重地影响。

  小的输入讯号要求接收器必须具有极大的放大功能,通常需要120 dB这么高的增益。在这么高的增益下,任何自输出端耦合(couple)回到输入端的讯号都可能产生问题。使用超外差接收器架构的重要原因是,它可以将增益分布在数个频率里,以减少耦合的机率。这也使得第一个LO的频率与输入讯号的频率不同,可以防止大的干扰讯号「污染」到小的输入讯号。

  因为不同的理由,在一些无线通讯系统中,直接转换(direct conversion)或内差(homodyne)架构可以取代超外差架构。在此架构中,射频输入讯号是在单一步骤下直接转换成基频,因此,大部份的增益都在基频中,而且LO与输入讯号的频率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了解少量耦合的影响力,并且必须建立起「杂散讯号路径(stray signal path)」的详细模型,譬如:穿过基板(substrate)的耦合、封装脚位与焊线(bondwire)之间的耦合、和穿过电源线的耦合。

  大的干扰讯号

  接收器必须对小的讯号很灵敏,即使有大的干扰讯号(阻挡物)存在时。这种情况出现在尝试接收一个微弱或远距的发射讯号,而其附近有强大的发射器在相邻频道中广播。干扰讯号可能比期待讯号大60~70 dB,且可以在接收器的输入阶段以大量覆盖的方式,或使接收器在输入阶段产生过多的噪声量,来阻断正常讯号的接收。如果接收器在输入阶段,被干扰源驱使进入非线性的区域,上述的那两个问题就会发生。为避免这些问题,接收器的前端必须是非常线性的。

  因此,「线性」也是PCB设计接收器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由于接收器是窄频电路,所以非线性是以测量「交互调变失真(intermodulaTIon distorTIon)」来统计的。这牵涉到利用两个频率相近,并位于中心频带内(in band)的正弦波或余弦波来驱动输入讯号,然后再测量其交互调变的乘积。大体而言,SPICE是一种耗时耗成本的仿真软件,因为它必须执行许多次的循环运算以后,才能得到所需要的频率分辨率,以了解失真的情形。

  相邻频道的干扰

  失真也在发射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射器在输出电路所产生的非线性,可能使传送讯号的频宽散布于相邻的频道中。这种现象称为「频谱的再成长(spectral regrowth)」。在讯号到达发射器的功率放大器(PA)之前,其频宽被限制着;但在PA内的「交互调变失真」会导致频宽再次增加。如果频宽增加的太多,发射器将无法符合其相邻频道的功率要求。当传送数字调变讯号时,实际上,是无法用SPICE来预测频谱的再成长。因为大约有1000个数字符号(symbol)的传送作业必须被仿真,以求得代表性的频谱,并且还需要结合高频率的载波,这些将使SPICE的瞬态分析变得不切实际。

网友:
无线发射器和接收器在概念上,可分为基频与射频两个部份

网友:
接收器必须对小的讯号很灵敏,即使有大的干扰讯号(阻挡物)存在时

网友:
失真也在发射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