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不起振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1-06-11):
晶振的使用十分常见,几乎所有数字电路中均存在晶振。日常使用中,晶振可能存在不起振故障。对于晶振不起振,小编曾有所介绍。为帮助大家深刻理解晶振不起振原因,本文将结合32768晶振讲解晶振不起振原因以及其解决办法。如果你对本文内容具有兴趣,不妨继续往下阅读哦。

一、不起振原因

遇到单片机晶振不起振是常见现象,那么引起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有哪些呢?

(1)PCB板布线错误;

(2)单片机质量有问题;

(3)晶振质量有问题;

(4)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5)PCB板受潮,导致阻抗失配而不能起振;

(6)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

(7)晶振两脚之间有走线;

(8)外围电路的影响。

二、不起振解决方案

建议按如下方法逐个排除故障

(1)排除电路错误的可能性,因此你可以用相应型号单片机的推荐电路进行比较。

(2)排除外围元件不良的可能性,因为外围零件无非为电阻,电容,你很容易鉴别是否为良品。

(3)排除晶振为停振品的可能性,因为你不会只试了一二个晶振。

(4)试着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也许晶振就能起振了,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

(5)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三、32.768kHz晶振不起振的终极解决方法

32.768kHz晶振是市面上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类晶振。爱普生/EPSON目前提供三类32.768kHz晶振产品以满足客户不同需要,分别是:32.768kHz有源晶振(OSC),32.768kHz无源晶振(X’tal)和内置32.768kHz晶体谐振器实时时钟模块(RTC)。

有源晶振(OSC)和实时时钟模块(RTC)由于内置了相应的电路,因而不太容易出现不起振的问题。在实际使用时不需要考虑相对复杂的频率匹配问题。

不起振的情况主要出现在无源晶振上,尤其是kHz级别的无源晶振(X’tal),而MHz级别的AT晶振则相对少见。

四、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是:电路结构与晶体单元不匹配。由此导致产生频率不够稳定、停止起振或振荡不稳定等问题。因此在电路设计时,为了获得稳定的振荡,通常情况下石英晶体单元与振荡电路的匹配十分重要。

解决晶振不起振至少要对以下三个要素:对振荡频率(频率匹配)、振荡裕度(负阻抗)和激励功率的三项进行评估

为什么小批量试生产时晶振工作良好,批量生产时不良率大量出现?

答案还是电路结构与晶体单元不匹配。由于概率问题,在小批量试产时由于数量少,没有及时发现。

五、如何避免晶振不起振导致的时间延误、不良率高

1、选择可靠的品牌以及进货渠道

毫无疑问,晶振本身的一致性、稳定性好是解决不起振问题的关键之一。如果晶振本身的稳定性、一致性不好,电路结构与其的匹配就无从谈起。

品牌确定后,进货渠道也是至关重要的。市场上良莠不齐,建议直接从品牌厂家或者品牌的一级授权代理处直接下单,例如日本进口晶振爱普生/EPSON品牌,在中国大陆的7家授权销售商中,只有2家是中国大陆本土企业,其中之一是南京南山半导体有限公司(2015版代理证编号:15005,官网www.nscn.com.cn)。

2、尽可能选择有源晶振

毫无疑问,有源晶振的价格要比无源晶体贵,但是由于原厂已经配置好了内部电路,基本不存在电路匹配问题,也就极大避免了晶振不起振问题的发生。

3、如果你的晶振是用在RTC芯片上,强烈建议你用爱普生提供的实时时钟模块替换现有的RTC。

由于内置了32.768kHz晶体,一方面可以节约用户设计空间,同时避免了外部晶体电路匹配设计不合理导致的晶振不起振问题,大大简化设计,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产品可靠性和生产效率。

EPSON时钟芯片提供5±23ppm精度的通用低成本时钟模块(例如:RX8010SJ)以及内置数字温度补偿晶振(例如:RX8900CE)精度达到±5ppm高稳定RTC。RX8900CE这类小尺寸时钟芯片,可以做到3.2mm*2.5mm*1.0mm大小。

网友:
排除外围元件不良的可能性

网友:
外围零件无非为电阻,电容,你很容易鉴别是否为良品

网友:
有源晶振的价格要比无源晶体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