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ADRF6604的资料说它内部可以产生LO信号,是说这个芯片可以不需要加外部的本振信...

楼主(2021-06-11):
看ADRF6604的资料说它内部可以产生LO信号,是说这个芯片可以不需要加外部的本振信号,只接收RF信号就可以做混频吗?望知道的朋友可以答复一下。谢谢。

网友:
看图片里面的有LO 也有时钟

网友:
ADRF6604是内部集成PLL和VCO的混频器产品。需要注意的是,内部本振频率范围,射频端口输入巴伦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