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紧急求教大神:差分信号无参考地平面怎样仿真

楼主(2021-06-11):
    各位大神好,请教一下差分信号在没有任何参考平面的情况下如何仿真,我在sigrity中设置端口,将其中一条差分线作为reference设置端口,但结果S11接近为1!之后请教办公室大神得知软件内部对于传输线计算使用的是集总参数模型,必须有参考平面才可以。请问各位大神,可否在sigrity中把回流的那条差分线设为平面,或者有其他的方法吗? 江湖救急,感谢感谢!!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几层板啊,设计时就没有参考吗

网友B:
    可以用HFSS仿真,得到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层板啊,设计时就没有参考吗

    6层板,有参考平面,但不是完整的参考平面,目前打算用HFSS试一下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HFSS仿真,得到S参数

好的,感谢大神~

网友C(2021-07-13):
    可以外加一个层作为port参考,这个层不需要任何信息,也没有任何用处,仅作为port参考就行了,这样就能得到信号线的S参数

楼主(2021-12-14):
引用 网友C:
    可以外加一个层作为port参考,这个层不需要任何信息,也没有任何用处,仅作为port参考就行了,这样就能得到 ...

嗯嗯已经解决啦,加了一个参考平面,非常感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