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封装符号都是什么,这个还分不清楚,哪位大哥能帮下忙……谢谢!

楼主(2021-06-11):
电阻是RES,电容是CAP一样。

网友:
2011-12-02 回答

RAD

  电解电容 RB-

  电位器 VR

  二极管 DIODE

  三极管 TO
  整流桥 D-44 D-37 D-46

  单排多针插座 CON SIP

  双列直插元件 DIP
  晶振 XTAL1

  电阻:RES1,RES2,RES3,RES4;封装属性为axial系列

  无极性电容:cap;封装属性为RAD-0.1到rad-0.4
  电位器:pot1,pot2;封装属性为vr-1到vr-5

  电解电容:electroi;封装属性为rb.2/.4到rb.5/1.0
  三极管:常见的封装属性为to-18(普通三极管)to-22(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

  二极管:封装属性为diode-0.4(小功率)diode-0.7(大功率)

这个应该是器件属于哪一类  那类的英文名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pcb封装是元件的实际尺寸,pads里面是decals,用在layout里面,对应的有焊盘和丝印,要看元件规格书做,cae封装是元件的逻辑图,pads里面是logic,用在原理图里面,只表明逻辑关系,对应的输入,输出,电源,地等等。元件封装即是包括以上两种,pads里面是parts。如:普通碳膜电阻cae都是一样附号表示,但pcb封装有很多种,0402——0603-dip等。我们做元件封装时做一个类型parts,一个逻辑,很多种pcb封装。纯手打,希望能理解。另外我正用pads2007画板,也刚学一年多,还有问题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