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导出PSpice的仿真波形

楼主(2021-06-11):
如何导出Pspice的仿真波形

网友:
Pspice A/D中的背景都是黑色的,这是改变不了的。

但是在拷贝时,它允许改变背景颜色。具体的设置方法如下:
1、在Pspice A/D下拉菜单中,选中copy to clipboard.

2、在copy to clipboard中,有个foreground选项,选中change white to black,这样,背景就反色

网友:
如果pspice仿真软件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将不可能,因为excel波形图的能力太差了,即便是用vba在内部编程都很难实现,更是没有与其他软件提供这方面的资源,excel连plt文件都不支持,也就是说pspice仿真这么强大的软件也很难与之提供交换信息的功能,

网友:
看别人怎么说的,我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