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检验的四大依据

楼主(2021-06-11):
一:对元器件贴装的工艺质量要求

1:元器件的贴装要求整齐、正中,不能歪斜或者偏移。

2:元器件的类型规格贴放位置要求正确。

3:SMT贴片加工的组件要求不能有错误的贴纸或者缺少贴纸,元器件不能有反贴。

4:安装带有极性要求的贴片装置时,要严格按照极性指示进行贴装。

二:对焊锡工艺的质量要求

1:焊膏的外观和异物的痕迹,要求不能对FPC板表面有影响。

2:元器件的贴装位置要求不能影响外观、焊锡的松香、焊剂和异物等。

3:构件下的锡点要求成形良好,没有异常拉丝、拔尖的现象。

三:对印刷工艺的质量要求

1:贴片加工印刷的锡浆要适中,不能少锡或者锡浆过多,要保证有良好的粘贴性。

2:锡浆的位置要居中,不能存在明显的偏差,不能影响锡的粘贴和焊接。

3:锡浆的形成要良好,不能存在连锡或者不均匀的现象。

四:对外观的工艺要求

1:板底、板面、铜箔、通孔、线等不能用有裂缝或者切口,因为这些会造成短路。

2:标识信息和字符丝印的文字没有歧义、倒印、双影等问题。

3:FPC板要与平面平行,没有凸起或者变形,板的外表面没有气泡现象。

4:孔径的大小要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
元器件的贴装要求整齐、正中,不能歪斜或者偏移。

网友:
SMT贴片加工的组件要求不能有错误的贴纸或者缺少贴纸,元器件不能有反贴。

网友:
板底、板面、铜箔、通孔、线等不能用有裂缝或者切口,因为这些会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