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静态直流电压如何计算?

楼主(2021-06-11):
    求论坛的各位大佬指点,附图电路标注的位置的直流电压计算,本人理解能力有限,查阅相关资料没有找到答案!先谢谢了.

网友:
    从B点开始推导即可。

网友A:
    PN结的电压取0.7或0.6的问题略,晶体电路计算不需要如此精度,也没有必要。

网友:
    C点电压应该按0.73V来计算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N结的电压取0.7或0.6的问题略,晶体电路计算不需要如此精度,也没有必要。

    我也觉得,晶体电路计算不需要如此精度,也没有必要。

网友:
    找本模电书看看,找个仿真软件如Multisim仿真下。

网友:
    Multisim仿真,可以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
    从D点开始,IC近似等于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