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选型号问题

楼主(2021-06-11):
    PCB上面串行差分信号最高6.25G,对于板材选型有啥特别要求吗?请各位前辈指导下,谢谢!!:lol:lol:lol:lol:lol

网友:
    板材的主要铜箔,PP,芯板。在选取板材的时候需要考虑到DK,DF,表面粗糙度,玻纤效应,玻璃态转化温度,热膨胀系数等,其中传输线损耗尤其重要,主要为介质损耗,导体损耗和辐射损耗,介质损耗主要就是波纤效应和树脂等材质带来,导体损耗主要是趋肤效应和表面粗糙度。低损耗,低粗糙度,降低波纤效应(开纤布,旋转玻纤或者10度布线)。
    综合低损耗,耐CAF,稳定的DK/Df,良好的阻抗控制,低铜箔粗糙度,合理选择纤布,加工工艺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