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新手无人机入门怎么选?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无人机推荐?

楼主(2021-06-11):
新手无人机入门怎么选?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无人机推荐?

网友:
    大疆MINI2取消了Mavic称号,推出便成3000元以内入门级不二之选。相比Mavic mini,MINI2最大的升级是图传,由原来mini的wifi图传升级为OcuSync 2.0图传,这也是很成熟的图传方案,最大飞行距离可达10KM。其次,由原来mini的2.7K视频升级为4K视频,提升拍摄可玩性。在续航、抗风能力上也有一定提升,可以说,MINI2就是为了取代mini的市场地位,同时大疆也给出了一定的诚意。推荐新手用户,想找入门级无人机练手及日常玩玩的,预算不太高直接MINI2完事。

网友:
    从参数和飞行体验来说,mavic mini是一台性价比很高的无人机,适合预算不多、追求轻便,只是日常拍摄的小伙伴,对新手也很友好。

不足:wifi图传效果一般、只有下视避障、抗风能力一般基于上面几个不足点,建议买mavic mini的飞手在熟悉之前,前几次尽量在空旷、没有障碍物的地方视线内飞行。单机2700不到的价格,平常飞行不多的话买单机版也足够。畅飞套装多了两电,出去玩可以更爽快。身边有些专业玩摄影的朋友也会入手mavic mini,就图它足够轻便小巧。

    另外,新手建议买DJI Care,炸机提着尸体可以找大疆换个机器,虽然换的不是新机,也有个保障。

网友:
    但从这些参数来看,进阶级 大疆Mavic Air 2有人甚至会说比它老大哥mavic 2pro还牛。当然,使用OcuSync 2.0的图传系统,实测图传比mavic 2 pro长不少于2公里,续航也比老大哥厉害,但老大哥的哈苏镜头,也不是吃素的。为了新手更容易上手,大疆在Mavic Air2上增加了智能拍照功能,可自主识别拍照场景,自动调节镜头参数。另外一个降低入手门槛的软件设计是,把智能跟随、兴趣环绕、融合聚焦合并成焦点跟随,操作起来更简单。Mavic Air2的升级还有一个很不错的点,就是遥控器的设计,采用上方侧夹的方式,对于大屏手机也能很好安装。不足:不是全向避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