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选信号Chip Select 或 Chip Enable

楼主(2021-06-11):
请教一下硬件大神,  对于存储芯片堆叠的设计, 每个芯片默认有4个CE。

如果只需要堆叠2个芯片,理论上只需要设计2个CE就可以正常工作。

有两种电路板:第一种电路板上设计4个CE,2个CE工作,另外2个CE是空脚状态。
第二种电路板上设计2个CE。

第一种电路板会比第二种电路板更加耗电么?

网友:
帮你顶一下,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A:
就绝对而言,是的,还会有更多。
将两个场效应晶体管的操作添加到 CE 个电流增量几 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绝对而言,是的,还会有更多。
将两个场效应晶体管的操作添加到 CE 个电流增量几 nA

请教一下 这句话怎么理解?

将两个场效应晶体管的操作添加到 CE 个电流增量几 nA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这句话怎么理解?

将两个场效应晶体管的操作添加到 CE 个电流增量几 nA

关键参数答案
IDSS - Zero Gate Voltage Drain Current
IGSS - Gate-Body leakage current
以及文件的链接
Field Effect Transisto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 Note AN211A.pdf
nxp.com/docs/en/application-note/AN211A.pdf

Field Effect Transisto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 Not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 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