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差分探头操作要注意哪些

楼主(2021-06-11):
       高压差分探头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它可以为当今高速功率测量、车辆总线测量和数字系统设计提供优良的通用差分信号测量。它可以兼容任何品牌的示波器,深受客户青睐。购买高压差分探头产品的工程师知道如何正确操作高压差分探头?
       1. 如果超出电压范围,可能会损坏探头和产品。
       2. 输入线和输出线是良好的探头;探头与示波器或其他测量仪器相连。
       3. 当电源适配器连接到电压探针时,绿色电源指示灯亮起。当测得的电压超出范围时,过载指示灯亮起并发出报警。
       4. 将示波器或其它测量仪器的衰减比设置为10:1,将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设置为50Ω(如果探头输出口与50Ω直通负载相连,将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设置为1mΩ);根据测量电压调整示波器的灵敏度。
       5. 按要求连接探头夹具,连接被测物体,开始测量。试验时,探头本体应尽量远离高压脉冲电路,以减少对探头的干扰。
       6. 测试结束后,先关闭被测电路电源,再关闭探头电源,从被测点断开两个输入端子,从示波器上拔出BNC插头。

高压差分探头操作维护注意事项:
维护:
       1.保持探头清洁干燥。
       2. 如果需要清洁,用柔软的干布擦拭,而不是用化学清洗。
       3. 不使用探头时,请将探头放入包装内,放在阴凉、清洁、干燥的地方。
       4. 探头运输时,必须装入我公司提供的包装内,起防震作用。
       5. 请勿拉动输入和输出导线,以避免过度扭曲、弯曲或打结。
       高压差分探头是电力工程师常用的测量方法,但与普通探头相比,高压差分探头的使用有很多细节。
       220 V(峰值约620 V)电源模块的电压由高压差分探头测量。主要考虑因素如下:
       在测量之前,必须知道被测电源的峰值电压有多高,是否超出了探头的范围。为了确保用户、本产品和与本产品相连的设备的安全,请严格遵守下列安全操作程序:
       使用正确的电源适配器:必须使用原电源适配器以避免损坏探头。
       测量前,检查探头齿轮是否正确选择。如果峰值电压范围小于130 V,则可以使用1≤50。如果峰值电压范围大于130 V,建议使用1≤500齿轮。相应的示波器也应以相应的探头比50x≤500 X代替,在调整示波器的示波器时,尽量设置适当的示波器垂直灵敏度,使波形可以占用屏幕的6个方格,但不超过屏幕范围。由于波形垂直齿轮越小,ADC的测量精度越高,测量精度就越高。

       测量时应尽量采用悬挂式输入线方式,利用双绞线可减小线圈面积,减小空间磁场的拾取,以减少噪声干扰,提高测量精度。特别是在强电磁辐射环境下,利用双绞线可以有效地减小噪声干扰。
       尽量不要使用延长线。延长线会增加输入电容,产生信号反射,减少探头的带宽,使高频信号无法测量。当测量频率超过10 MHz时,不建议使用延长线。如果需要额外扩展输入线,则两条延长线的长度应相同,被测输入信号的频率不应超过10 MHz。
       输入线路的延伸对电压幅值有一定的影响。当使用延长线时,建议将两条输入线成对扭曲,以避免更多的干扰,使测量效果更好。
       以上是PRBTEK培训学院为大家分享的关于高压差分探头操作维护注意事项,要正常操作及维护探头,减少对探头的损坏,如果您在使用探头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网友:
要正常操作及维护探头,减少对探头的损坏,如果您在使用探头过程中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