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布局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1-06-11):
  PCB板布局注意事项有哪些?

  布局是PCB设计中很重要的内容,一旦做得不好,就会影响板子的性能,导致出现质量事故。那么,PCB板布局注意事项有哪些?
  1、按电气性能合理分区,分为数字电路区(即怕干扰、又产生干扰)、模拟电路区(怕干扰)、功率驱动区(干扰源)。
  2、同一功能的电路,应尽量靠近放置,并保证各元器件连线最为简洁;同时,使各功能块间的连线最简洁。
  3、质量大的元器件应考虑安装位置和安装强度;发热元件应与温度敏感元件分开放置。
  4、I/O驱动器件尽量靠近印刷板的边,靠近引出接插件。
  5、时钟产生器尽量靠近用到该时钟的器件。
  6、每个集成电路的电源输入脚和地之间,加一个去耦电容;电路板空间较密时,几个集成电路周围加一个钽电容。
  7、继电器线圈处加放电二极管。
  8、布局要求均衡,疏密有序,不能头重脚轻或一头沉。
  9、放置元器件时,一定要考虑元器件的实际尺寸大小、相对位置,在保证电路板电气性能和生产安装可行性和便利性同时,使之整齐美观 。

  以上便是PCB板布局的注意事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是的,一定要做好布局,不然出问题时,很难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