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版本设置组内等长和延时以及组对之间等长的设置

楼主(2021-06-11):
    有没有大神可以较全面的讲一下这部分设置约束的办法

网友:
    帮你顶一下贴

网友:
    我也想请教一下大神们,如何搞等长。Allgero 组内等长与组间等长怎么设置。比如有9根线,3根线一组。组内等长要求0.1mm.组与组的等长1mm.谢谢

网友:
    百度即可 很简单的:lol:lol

网友:
    设置多个Match Group就好了,可以参考学堂课程《Cadence Allegro17.x实战应用大讲堂》课时 65 : 如何设置点到点源同步信号的相对延时等长规则 或者 课时 66 : 如何设置多负载源同步信号的相对延时等长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