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的3D模式在哪里?

楼主(2021-06-12):
按3根本不显示元件了,只有板,原来的17还能通过工具-遗留工具里的3D模式查看

网友:
在菜单里也有哇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view config 那里给设置了不显示3D组件

网友A:
    view里面把器件模型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里面把器件模型打开

在哪里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