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DC Engine failed: No connected IC power pins detected

楼主(2021-06-12):
这个错误愿意是什么,DC Engine failed: No connected IC power pins detected

楼主:
这个错误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2025-06-12):
1、在电源分配那里,每个引脚的DC SINK MODEL和VRM MODEL只能使用一个,分别当作电源和负载的意思。一个电源电路中一定有个电源和负载,至少分别有一个。例如下一个帖子的图。
2、电源必须接地。所以在REFERENCE NET里与地是可以形成回路的。
我这两天也因为这个问题卡了好久,摸索了好久,只在网上找到了这一个帖子还没有回答,今天总算是让我找到问题所在了,希望可以帮到后续看到的人

网友(2025-10-24):
引用 网友A:
1、在电源分配那里,每个引脚的DC SINK MODEL和VRM MODEL只能使用一个,分别当作电源和负载的意思。一个电 ...

补充:DC SINK为用电端,VRM为电源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