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 POWER DC仿真,直流阻抗值。

楼主(2021-06-12):
    请教: 在做一块板子上的通路阻抗,但是这段网络中间串了2颗MOS管。请假下,如果跳电阻仿真?

网友:
    用短路电阻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直流和交流的高频电流探头

网友:
    设置连接电阻阻值为0

网友:
    直接设置为0就好了

网友:
    可不可以设置为导通电阻的实际值?比如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