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搞网卡,请教几个走线和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1-06-14):
    天线玩了一段时间,感觉HFSS是个好软件,帮了大忙,现在在搞网卡的功放,参考了很多网卡的设计,发现大家的走线区别非常大、按理说FR4板材,50欧阻抗匹配。线宽应该是63.15mil,但是看很多网卡和功放的设计只有10mil 或者13.05mil,这个值是很随意设置的吗?
  还有就是微带线两遍的铺铜间距,区别也很大,有预留0.305mm的,也有预留1.175mm的(没有换算成mil),这个间距也是这么随意的吗?
   还有就是,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是可以随意走线,后期使用电阻电容电感去调节阻抗,让他匹配到50欧,但是我按照他的公式计算过,没办法完美的达到50欧 都是49多点 或者51左右,这样不会对射频信号有影响吗?

----------------------分割线-----------------------

  这个是别人做好的板,感觉线细的可怕...

     5003L-SE 感觉这个还正常点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威尔金森功分器... 想做一个功分 二合一推挽,自己仿真了几个效果都不理想,因为这个体积很有限,所以搞出来的隔离度只有-24的样子,带宽是足够,有大佬有推荐功分器设计相关的书籍或者文章能学习的吗?

网友A:
    你要真能调到50的阻抗,我拜你为师

网友B:
    估计不是双面板,是四层板参考平面在GND2,所以50欧阻抗线较细。

功分器隔离度做到24dB就够了啊。再高点很难做,而且功率合路没必要做那么高隔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真能调到50的阻抗,我拜你为师

      已经调好了、

楼主:
   请教了几个大佬,大概解决了上面的问题。
  1.为啥别人的这么细 因为板材使用的不是FR4  使用的4350或者F4B,所以介电常数不同,然后1.0mm的四层板参考地不是最下面的铺铜,是中间层,所以可以做到0.305mm的线宽(11mil左右)
  2.关于阻抗匹配的使用电容和电阻的调整,可以,但是不推荐,因为会在传输过程中线损挺多的能量,那个论文挺扯淡的...
  3.最后计算的不同的线宽,以SI9000为准,我也在另外的帖子里面上传了汉化版本的SI9000 给大家使用。(绝对不要参考JLC微信阻抗神器给出的值),关于地间隔,建议0.245mm以上,同样可以使用SI9000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双面板,是四层板参考平面在GND2,所以50欧阻抗线较细。

功分器隔离度做到24dB就够了啊。再高点 ...

   功分器找人做了...感觉还行,感觉位置还需要优化一点...其他的差不多了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阻抗没办法完美到达50ohm的问题,影响不大,因为不管你怎么微调,在实际制作过程中肯定有误差不可能完美到达50ohm!
  我问了捷配和嘉立创能有±10的线宽误差... 也就是说,算算就差不多完事了,没必要追求这么高,咱们自己打着玩的你搞好了他们也做不了这么精细,想要非常精细的去打板需要去找专门打高频板的生产厂家打 、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分器找人做了...感觉还行,感觉位置还需要优化一点...其他的差不多了

在一个较窄频带内隔离度仿真到30dB较容易。

后面要看做出来的样品能否在10%带宽内测试出24dB隔离度。

网友:
    误差范围内,一两欧板厂控不到太精致

楼主:
    重做了阻抗匹配 现在53 感觉好多了.... 波形和EVM也正常了

网友C(2021-08-08):
    大佬好多帖子都能看到你,可以加个联系交流一下吗

网友:
大佬可以加个联系交流一下吗,名字就是我微信

楼主(2022-06-28):
引用 网友C:
大佬好多帖子都能看到你,可以加个联系交流一下吗

   因为水贴太多了...我现在也是菜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