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目录无限复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6-14):
求教:如图
skill搞的一个目录,开启软件后,自定义的目录一直复制!有遇到的吗。最近在整理一个目录,把别人有SKILL综合一下。做目录调试时候就一直出现这个问题。请大神帮忙看看。跪谢!

楼主:
    今天过节怕是没人哟

网友:
    你加载菜单的程序,被多次调用了,或者说是多次执行了

网友:
    这个skill能不能共享下

网友:
    目录数量在ini文件里能更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