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设计PCB的是时候,高频晶振如何隔离?

楼主(2021-06-15):
请问一下板子上有一块高频的有源晶振,但是同一块板子上还有其他的信号,低于晶振100倍~200倍 隔离晶振的话是直接在晶振周围铺一圈铜吗?这个铜是闭合的回路还是不闭合的?网上还有说要在晶振下面铺铜的,不知道应该如何隔离

网友A:
看的布局 走线 懵逼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布局 走线 懵逼中

哈哈哈,我也有点

网友:
看你这个走线同懵逼中...  你想要隔离高频晶振干啥用,你截图的这部分没有铺铜也不完整吧,如果是两层版 隔离的话底层铺铜 周围铺铜接地即可、

网友:
需要国产替代的可以联系我,我司代理纳芯微隔离芯片,芯海MCU  爱浦电源模块,3peak运放接口。欢迎咨询,微信13719034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