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画FPC小间距连接器封装问题

楼主(2021-06-15):
需要在AD16画一个图片所示的封装,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AD有个快速创建封装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可以先画一个管脚,然后把格子的间距设置成管脚的间距,然后依次放过去

网友:
    楼上两个方法你都可以试一下,个人感觉应该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