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模式(active serial configuration mode)

楼主(2021-06-15):
FPGA器件每次上电时作为控制器,由FPGA器件引导配置操作过程,它控制着外部存储器和初始化过程,对配置器件EPCS主动发出读取数据信号,从而把EPCS的数据读入FPGA中,实现对FPGA的编程配置数据通过DATA0引脚送入FPGA,配置数据被同步在DCLK输入上,1个时钟周期传送1位或者数据。AS是烧到FPGA的配置芯片里保存的,每次上电就写到FPGA里。
(1)AS programming inteRFace

当编程 EPCQ-L 器件时,下载电缆通过驱动 nCE 管脚为高电平而禁用对 AS 接口的访问。nCONFIG线也被拉低以保持 Arria 10 器件处于复位阶段。编程完成后,下载电缆释放 nCE 和 nCONFIG,从而使得 下拉和 上拉电阻能够分别驱动 GND 和 VCCPGM 的管脚。使用下载电缆进行 EPCQ-L 编程期间,DATA0 将编程数据、操作指令和地址信息从下载电缆传输到 EPCQ-L。使用下载电缆进行 EPCQ-L 验证期间,DATA1 将编程数据返回到下载电缆。
(2)JTAG interface
使用 AS 编程接口时, 配置数据通过 Quartus Prime 或任何支持的第三方软件被编程到 EPCQ-L。使用 JTAG 接口时,称为 SFL IP core 的 Altera IP 必须被下载到 Arria 10 器件以形成 JTAG 接口和 EPCQ-L 之间的桥接。这样就能够使用 JTAG 接口直接编程 EPCQ-L。这种方式的烧写文件是.JIC。

网友:
FPGA器件每次上电作为控制

网友:
AS是烧到FPGA的配置芯片里保存的,每次上电就写到FPGA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