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线路板制作的基本步骤

楼主(2021-06-15):
led线路板制作的基本步骤:焊接—自检—互检—清洗—磨擦,下面小编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led线路板焊接

  ①灯方向的判断:正面朝上,有黑色矩形所在的一边为负端;

  ②电路板的方向:正面朝上,有内外两个接线口的一端为左上角;

  ③电路板中灯方向的判断:从左上方的灯开始(顺时针旋转)依次是负正→正负→负正→正负;

  ④焊接:仔细焊接,做到每一个焊点都饱满,干净,无虚焊或漏焊。

  2、led线路板自检

  完成焊接后先检查焊点是否有虚焊,漏焊等,再用万用表触碰电路板的正负端点(外正内负),检查四盏LED灯是否同时亮,对不合格的电路板进行修改,直到所有电路板都能正常工作。

  3、led线路板互检

  自检过后一定要交由负责人进行检查,在负责人同意的情况下方可流入下一道工序。

  4、led线路板清洗

  用95%的酒精刷洗电路板,洗去板上的残留物,使电路板保持干净。

  5、led线路板磨擦

  将LED灯线路板逐个从整个板上拆下,用细砂纸(必要时可用粗砂纸,但必须征求负责人的同意)磨去电路板边上的毛刺,使电路板能够平整的放入固定座内(磨擦程度根据固定座的型号而定)。

  6、led线路板清洗

  用95%的酒精清洗电路板,洗去摩擦时留在电路板上的灰尘。

  7、led线路板接线

  分别用蓝色细线和黑色细线连接电路板,靠近内圈的接线点为负,接黑色线,靠近外圈的接线点为正,接红色线。接线时确保线由反面接向正面。

  8、led线路板自检

  对接线进行检查,要求每一根线都穿过焊盘,焊盘两边的线留在表面的长度要尽可能的短,轻拉细线不会出现断线或者松动。

  9、led线路板互检

  自检过后一定要交由负责人进行检查,在负责人同意的情况下方可流入下一道工序。

  10、led线路板老练

  将部分LED线路板上的线按蓝线和黑线分开,以每盏LED灯15mA的电流通电(电压恒定为,对电流进行倍乘),老练时间一般为8小时。

网友:


网友:
    焊接—自检—互检—清洗—磨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