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1-06-15):
电池在高温下的工作风险:

受到锂电池特性的影响,在高温环境中,电池性能会严重下降。电池内部温度也不断升高。由于强放热反应而使电池温度突然升高导致热失控,便可能引起起火、爆炸等现象。

  • 高温环境中,电池电压升高,如果使用电池,可能导致电池发热。

  • 在高温环境中存放电池,会使漏电加剧。

电池夏季使用建议:
一、起飞前

  • 电池必须充满电后再使用,以保证电池处于高电压状态。如果使用未充满电的电池,不仅电池起始电压低,同时高温环境中将继续降低电池电压,从而加剧了电压不足的风险。
  • 电池外观检查:检查电池外观是否存在损坏、变形等情况。

二、起飞后

  • 操作打杆轻柔,避免暴力姿态。
  • 在高温环境中,电压下降会非常快,应随时注意电量,并缩短飞行时间。
  • 建议提前返航,避免低电量返航。0

三、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 避免在高温烈日下暴晒,并进行充电。
  • 严格禁止在高温环境下充电。
  • 避免高温下飞行后立即充电。
  • 防止充电时间过长,充电到充电器转绿灯后即为充满,不得长时间充电。
  • 如果电池发出异味、发热、变形、变色或出现其它任何异常现象时不得使用;如果电池正在使用或充电,应立即从电气中或充电器上取出并停止使用。
  • 不要使用在极热环境中的电池,比如阳光直射或热天的车内。否则,电池会过热,可能着火(点燃),这样就会影响电池的性能、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 只能在电芯规定的条件下使用电池,否则将会降低电池的性能或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电池存放建议

  • 设备不使用时,应将电池取出,并且单独存放。
  • 不可将电池放置于靠近热源、易燃易爆品。
  • 避免将电池长期放置在高温的室外,否则电池活性将大大降低,甚至造成锂电池性能 不可逆的下降。
  • 保持存放环境干燥,勿将电池放置于可能漏水、冰雪融化和潮湿的位置。
  • 电池请勿在完全放电状态下长期放置,以免电池进入过放状态造成电芯损害,否则将无法恢复使用。
  • 长期存储时,务必在-10° C 35° C范围内的环境中存放。
  • 长期未使用,建议2-3个月重新充放电一次,以保证电池活性,具体做法:1.0C充电至26.1V,休息10分钟,然后用1.0C放电至18.0V,休息10分钟,1.0C充电至23.1V

网友:
原来夏天飞机有这么多的讲究

网友:
夏天温度高,要注意飞机的散热,特贴是电池的散热和芯片的散热

网友:
    高温就休息,电池太热,容易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