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的PCB环境下怎么改变高亮显示某网络?

楼主(2021-06-15):
原来的17PCB右下角可以调节,20的不见了调节条?

网友:
    还没接触过AD20,等一个大佬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    ]”

需要的是帮助,不是搞笑好吗?
自己找到了,按L或点击PCB环境下左下角LS图标,但进度条调节后不能保存

网友B:
    按L键,在层编辑窗口有两栏可以选择,选择第二栏,界面拉到最底下那个就是调节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L键,在层编辑窗口有两栏可以选择,选择第二栏,界面拉到最底下那个就是调节条

    但进度条调节后不能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的是帮助,不是搞笑好吗?
    自己找到了,按L或点击PCB环境下左下角LS图标,但进度条调节后不能保存
    ...

    不好意思,高估你的理解力了!

    在PCB理,按住ctrl,鼠标左键点击要高亮的网络,松开后,按“【或】”按键,可以调整显示亮度。
【键调暗(增加对比度),】键调亮(减小对比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高估你的理解力了!

    整理了下:
    在PCB环境下,按住ctrl,鼠标左键点击要高亮的网络,松开ctrl后,按“ [ " 或 " ] ”按键,可以调整显示亮度。
    [ 键调暗(增加对比度),] 键调亮(减小对比度)

网友:
    来看看有没有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