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维修之出现通道超差该怎么办?

楼主(2021-06-15):
网络分析仪是测量网络参数的一种新型仪器,可直接测量有源或无源、可逆或不可逆的双口和单口网络的复数散射参数,并以扫频方式给出各散射参数的幅度、相位频率特性。网络分析仪在射频领域使用频次非常的高,一台仪器的价格也是不菲的,小编一年的工资还比不上一台网分价格呢。
近期,安泰测试维修中心接修了好几台网络分析仪,其中有2台故障都是出现通道超差,那出现这种故障该怎么办呢?如何预防呢?
网络分析仪维修的故障现象:
开机直通状态下的传输测量正常,单通道测量低3-5dBm。
回波损耗曲线异常。
开机直通状态下的传输测试曲线呈反抛物线状。
可能原因:
极有可能是由于遭受大信号或强静电的侵入,接收机的元件被击穿造成的。
可能是信号输入端的保护器被烧毁。
预防措施:
对接入网络分析仪测试端的被测信号进行预测试。
完善防静电设施及步骤。
据安泰测试维修中心网络分析仪维修工程师分析,除了通道超差故障以外,以下几大故障也是工程师们在维修时非常常见的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输入端故障: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
3、测试分析故障:频率、相位测试异常
4、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5、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6、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如果您的网络分析仪出现了以上故障,别着急,找安泰测试,免费为您检测仪器故障,安泰维修依靠精良的检修设备,过硬的维修技术,合理的维修价格,高效的维修周期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打破了原厂的垄断局面,为客户节省维修费用,缩短维修周期。

网友:
    网络分析仪维修之出现通道超差该怎么办